大家来看看:CPU电出不来!!!

楼主(2011-04-05):
手里接了一个联想IdeaPad Z465的本本!已经被修过了!AMD的CPU,AMD的芯片组,ATI的显卡。上电到0.7几,就不动了,拔下内存现象一样!测电压,CPU上供电电感上没有电压!CPU供电芯片是ISL6265A, 供电有,6脚也有3.3 。1脚3脚也有3.3V。可是高低管控制脚都没电压!芯片换过了!也是一样的!CPU拿下来,电流就到0.2几不动了!AMD Athlon TM II的CPU。手里没有别的CPU,没法代换!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各位老师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吗?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另外,我对这个ISL6265A的工作满足条件也不了解!资料上都是英文,看不动!谁知道能给讲解下吗!谢了!

网友:
还是上个图吧,光上个芯片管脚,未必大家都能看懂

网友:
这个本子出了还不到一年,没有图啊!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1  6   15  18   25  35  63    47  48  主要看这些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个问题哈。PW0R  OK     和PGOOD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脚和18脚没有电压!其余的都有1脚5v,6脚3.3v,25脚35脚36脚都是4.74v,47脚5.04v,48脚20v。15脚和18脚相通,对地阻值是10欧!正常吗?再怎么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PWROK
System power good input. When this pin is high, the SVI
interface is active and I C protocol is running. While this pin
is low, the SVC, SVD, and VFIXEN input states determine
the pre-PWROK metal VID or VFIX mode voltage. This pin
must be low prior to the ISL6265A PGOOD output going
high per the AMD SVI Controller Guidelines.
PGOOD
Controller power-good open-drain output. This pin is typically
pulled up externally by a 2.0kΩ resistor to +3.3V.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this pin indicates whether all output
voltages are within specified overvoltage and undervoltage
limits and no overcurrent condition is present. If any output
voltage exceeds these limits or a reset event occurs, the pin is
pulled low. This pin is always low prior to the end of soft-start.
我英语不好!你要能翻译的话告诉我一下!
另外ISL6265A的资料也发上来,有需要的下载看看!有英语好的把引脚资料翻译一下分享给大家!谢谢了!

网友:
PGOOD
这个引脚电压一闪就拉低了,应该是保护了!
AMD Athlon TM II的CPU很爱坏吗?没有这样的U试一下!
怎么能判断是不是这个CPU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PGOOD的一段我用谷歌翻译器翻译的大概意思吧

控制器的电源正常开漏输出。这是典型的脚

由一个2.0kΩ上拉电阻器进行外部至+3.3 V在

正常运行时,此引脚指示,是否所有的输出

在规定的电压过压和欠压

nlimits并没有存在过流条件。如果任何输出
电压超过这些限制或复位事件发生时,该引脚
Zpulled低。该引脚为低之前一直在软启动结束。

网友:
像这种机器还是先换CPU试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查过了,量也是有一下然后就没了,应该是保护了!CPU也不知道坏没坏!不会修了!
控制器的电源正常开漏输出。这是典型的脚
由一个2.0kΩ上拉电阻器进行外部至+3.3 V在
正常运行时,此引脚指示,是否所有的输出
在规定的电压过压和欠压
过流条件的限制,不存在。如果任何输出额
电压超过这些限制或复位事件发生时,该引脚
拉低。该引脚为低之前一直在软启动结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头没有这样的CPU,有别的办法判断CPU到底坏没坏吗?

网友:
直接飞线给CPU一个供电 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打cpu的对地阻值 看线路都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线短开看    这是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上下场管查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开路了,我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地阻值1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手头没有这样的CPU!场管没问题!

网友:
15  18脚是开启信号,对地只有10欧姆明显不对,这个正常的时候应该有300欧姆左右,我建议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有把6265这个芯片取下来,在15   18脚加电烧,看看那个元件发热,这个信号一般由门控芯片发出的,(也有由IO发出哟)在烧的时候电压控制在2V左右(由0V慢慢调高),电流在0.3-0.6之间就能烧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烧了半天没有别的发热的,电压调到1.2v,电流0.9几时,CPU有温度!再没摸到别的发热的!
是不是CPU坏了?这个型号的CPU常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取了CPU啊,量对地阻值10欧姆是不是也没取CPU?

网友:
高低管后级,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取下来CPU电感对地阻值是460欧!加电15脚没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正常的,你现在就要查上下管是不是正常,滤波电容换掉,要是有示波器就好查了,另外AMD的CPU也很容易坏的,代换哈看看

网友:
断开供电输出电路,排除后部短路
AMD的CPU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AMD的CPU,不论是低端还是高端,都有一个通病:易损.但从楼主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一定是CPU损坏。ISL6265的第15脚18脚是使能信号,如果这里没有电压,应该把焦点放在EN信号上。另外,你带U测试的话不一定会准确。通常情况下,AMD或者INTEL的CPU阻抗都不高10左右,如果你测得是CPU的供电电感的话,应该是正常的。但EN脚对地阻抗却只有10左右,应该是不对的,重点要查一下,如果要烧机的话,EN高电平信号为5V居多,但最好从3V开始

网友:
看看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根据板号找图纸,也好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找了,不过没找到!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U坏了!买的新U到了!装上就好了!!!

网友:
三星R463的机子用的也是ISL6265,到这个图纸上参考一下电路。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我晕 百分之一百的是U坏了 AMD的机器什么都不要做 直接换U看看再决定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6265和6265A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换的6265A。买芯片时卖家说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J:

当时手里没有U,所以没法替换!要买新的,要确定一下是U的才买!

网友:
回复 网友K:

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有一点,AMD的CPU容易坏。温度也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是啊!这个U坏了CPU电就不出来了。保护了!

网友:
我服了AMD的U了

网友:
AMD的U就是爱坏,遇到过好多的AMD的U出问题的了,还是备块AMD的U,方便测试机器

网友:
没想到那么不容易坏的U居然坏了。那个新图真是没有

网友:
没想到U居然能坏。看起来是个新本。再一个这个机器的图纸,还没放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