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USB的问题

楼主(2011-04-05):
       我的主板后置4个USB口。主板点不亮,插上20P点源,不开机时,有紫5V电,此时测USB接口,电源正常。3个接口的数据脚均无电压,但有一个接口的数据脚有3.1V左右的电压,经跑线路该脚只通过电感,直接进南桥了,测其电阻,一个是640,另一个是1650,显然不正常,而且不开机南桥有微热,那位师付,帮我想个办法能在不换桥的接决方法,谢谢。

网友:
主板都点不亮,先把板修好再试嘛

网友:
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