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120暗屏

楼主(2011-04-06):
富士通S6120暗屏,1、2脚为主板高压接口供电,电压15V,3脚为BL_VOL,应该为亮度控制信号,电压3。3V,4脚为BL_EEN应该为背光开启信号,电压没有,从9脚飞线到4脚,4脚有了3.3V,但还是暗屏,灯管和高压板测试正常的,请教了。。

网友:
从屏上面飞一个到高压条上可以不?

网友:
屏线有 问题

支持 反对

网友:
4脚实测电压未5v 3脚3.3v 1、2脚15v
3组电压同时有才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