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 amd 平台通病 求助

楼主(2011-04-06):
英业达 代工 hp amd 平台的 机器 rst 跳变 caps 灯闪 做过北桥 故障依旧 遇到 好几台 这种故障的了 论坛一定有遇到的 请问 大牛们 是怎么处理的啊
通病

网友:
换CPU 加焊 CPU座子

网友:
u换了 没加焊过 座子

网友:
英业达 、 amd 平台的 机器其实并没有什么通病,只是这样的机器会较难修

网友:
还没有通病啊 我遇到几台 故障都是一样的 在遇到 我直接换cpu 不行 我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