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ec 問題

楼主(2011-04-06):
請教 ec 問題,asus f3jc ec是 IT8510ET 0628-GXA不知道有沒有程序,偶爾可開機,大部分時間不觸發,PIN24 LID_EC# 0.2V懷疑是EC不良

网友:
按触发流程来修,查不开机和开机时的EC触发点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多量几个信号,可以有大点的把握,一般的IT8510拿到料可以直接上,不需要另外烧程序的

网友:
asus 的没有程序的,确定是EC问题拿同型号换就是了。

网友:
不要程序的,开机不良,你有没有查开机按钮呢。ASUS的这可是个通病哦!

网友:
这个EC芯片和BIOS都参与触发的,先测一下EC的工作条件,如VCC  RSMRST  PWRSW  PWRBTN  RTCVCC 这些脚的电压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