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U100 电流0.15A维修过程

楼主(2011-04-06):
接到一同行送修的Msi U100 ,故障为进水开机不显,用热风枪充分烘干后,待机正常触发0.15A不显,测试各个大电感电容的电压,除CHOKE1无电压外其它都正常。CHOKE1是负责充电的。 我仔细看了下图纸中关于信号的走向,如图1 既然各电压vcore都出来了,也就说步骤89的信号已经ok了。那我我逆推来找信号正常与否,先从最后一个信号入手CHIP_PWRGD ,该信号由KB331034pin发出,检查正常,然后再逆推第10个信号IMVP_PWRGD,该信号从KB331074pin进入,检查该处无信号输入。查找IMVP_PWRGD信号是由ISL626140pin发出来的,图2   测量Q615pin6pin都有0.28的电压,R207,R196,R265电阻都正常。那就是说在ISL6261发出信号给KB3310的过程不正常了。在搜索IMVP_PWRGD,一个图纸标注引起我的注意,图3 这个信号怎么还通过R405转换成ICH_VRMPG,我测试了下R405的走向,一脚是连通到KB331074pin,另一脚是连通Q616pin,图纸上是0R/4的电阻,于是我直接补上个0欧的电阻,开机测试终于可以正常开机了,ok

网友:
分析的不错!为啥没人加分呢?

网友:
领导都在忙吧,我发错地方了,本来应该又来申请转正的

网友:
逆推法看起来不错,下次我也用一下

网友:
那个电阻R405会拉低电压??

网友:
R405应该无法拉低电压的把。。楼主解释下

网友:
R405只是把信号导通而已,没有拉低电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