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1-04-06):
接一个7300显卡,故障为点不亮,测GPU供电正常,显存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主板能正确检测到显卡,接上主板主板上面小喇叭报警声正常,显示器亮绿灯,就是不显示,R、G、B打值都是75,GPU加焊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重置一下,再不行就是GPU挂了吧

网友:
重新加焊下吧     不行就重置 (如果有dvi接口  ,那就用dvi试一下  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1-05-10):
应该是GPU坏了,其他条件没问题的很多都是GPU坏!

网友:
查查行场信号,不行的话可能GPU挂

网友:
换个GPU不就OK了吗

网友:
检查行场同步信号和门电路

网友:
显示器都亮绿灯了的话估计行场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换晶振吧 再看看有无掉件的 如果都排除了GPU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