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0B换EC后仍不亮

楼主(2011-04-06):
6510B正常使用中烧毁LM393及EC,更换后待机电流在0.07,触发后电流上升至0.85随后掉至0.56,诊断卡跑码:...d0-d1...05....97
,再次更换EC,仍如此 EC是SMSC的KBC1070-NU

待机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呢
跑到97是卡在哪了啊

网友:
不清楚6510B的待机,但HP 6535B的待机为0.065,楼主可参考下,楼主的是AMD的U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已经亮了  把MINI板插上就行了

网友:
此板待机电流为0.05 需接屏才能亮机

网友:
多谢各位,接屏接小板就亮机了 差点就按着桥干一炮

网友:
先确定问题在换

网友:
待机有点高呀。哪儿短路的

网友:
这个板子IO是带资料的。不能乱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70基本上都是读BIOS的ECCODE,换了好多个都没问题

网友:
基本上1070是可以换的,我只是说这个板子IO是有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