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维修

楼主(2011-04-06):
笔记本充电电路维修

网友:
怎没也不说说是什么型号的充电芯片呀

网友:
本本电源的改造难度不小哦。

网友(2011-05-24):
就只有一个充电电路啊

网友(2013-01-09):
汗 修到一台变态的关于充电电路的   正好没头绪 下来看看

网友(2013-07-28):
好 找了好久

网友(2014-04-04):
参考一下,

网友(2016-03-08):
正好 修了一个  充电电路的

网友(2016-07-25):
截个图,值得下吗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