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有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1-04-06):
公司拿来一个IBM T41机器,说有事不认硬盘。
经测试,情况如下。
不认硬盘,一般出现在机器长时间关机后。开机会出现,例如每天早上开机。但短时间内十分钟,一个小时,不会。
在不认硬盘的时候,明显听到硬盘就像敲盘的声音,很轻。
硬盘认的时候,没有这种声音。 硬盘确定是好的。
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是南桥虚焊了吗? 这个南桥灌了好多胶~~   不敢乱做~~

网友:
先加焊下接口,测下硬盘的各项电压及对地值包括复位,尤其注意不认硬盘时的状态

网友:
接口应该没事,不认硬盘后,你在来回开机,哪都不动,第二次就可以开开。最多第三次!

网友:
高手帮忙分析下? 改怎么修?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数据线与供电没问题,就做南桥吧

网友:
看供电,查接口,换南桥

网友:
DBM的 爱坏 换掉试试

网友:
有敲盘的声音应该关注一下硬盘主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南桥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刚换的新南桥 硬盘只能认到7G 后来又换个就好

网友:
我现在有个神州的,每天早上开几次机都不认硬盘而且还档LOGO,估计问题就出在南桥和硬盘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