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EV-727显示器横条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06):
这个故障应该不是屏,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一天都不会有。
早上打开显示器几半小时就出现了,显示器横条满屏,字幕模糊,
显示器向上摆会正常,请问是否屏线故障?动手前求个思路!!!

网友:
驱动板  代换一个事实

网友:
显示器摆运能正常,说明是那接触不好,仔细找找吧,一般是屏线

网友:
从插一下屏线  不行就是驱动板咯

网友:
还有 电容也会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先从简单的做起呀  看看屏线  要是不行 再查驱动板吧

网友:
你那个屏接口是不是50针的,是的话,能不能把你那主板上的MCU考个跟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驱动板 一个16V 220UF的电容鼓了 我已经换了  在测试  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