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刷BIOS

楼主(2011-04-06):
一直看到说刷BIOS,想请教下,在什么情况下刷BIOS,
BIOS在开机的时候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
在各种电压,时钟都正常,但是功能不正常情况下刷

网友:
所谓BIOS带程序就是参加开机的意思 就是说在没按下开机键是BIOS就已经在与EC通信了

网友:
好像是在,电压,时钟,复位都好后如果还是开机不显示,可以试着刷bios,

网友:
现在的很多机子的BIOS都参与触发,BIOS坏可引起很多奇怪的故障,如花屏、暗屏,、灰屏等等,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刷BIOS,也可以像2楼的朋友说的那样。但还得要自己去总结。

网友: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备份一下

网友:
那BIOS有没有工作怎么测的啊,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