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19寸液晶 高压包能通换吗!

楼主(2011-04-06):
RT~~~~~·因为高压包上面也没标注  所以不好购买!一长城19宽液晶(忘记型号)  应该是通病了 指示灯 没电 电源板高压部分问题!同一电脑公司2天送了两台一样的型号 第一台拆了高压包 换了通用高压板解决问题!第二台把第一台里面没坏的 那个高压包 换过来 好了 但是用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最后只能换通用高压板解决问题!我估计原来那个好的高压包体质也不行了 导致后来一个月又回来!能引起高压包损坏的可能不多 很可能是自身问题!

网友:
先抢个沙发,等待高手解答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只要是脚位一样,一般的可以通用
  例如三星

网友:
脚位基本都一样!第一台机器 我从别的料板拆了一副过来还是没用!我用二极管档 打过对地  两个对地都不一样的!

网友:
换通用板,多简单,才三,四十块钱

网友:
高压包不要乱换,他们的脚数一样也不一定,匝数不一样的话,电压出来的不同

网友:
长城的高压板保险坏的多,兄弟注意看看

网友:
建议换 高压板 现在高压板很便宜哦

网友:
最好不要乱换,控制电压和参数都不是很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要看变压器的型号才能代换

网友:
有时应急的话,可以找个引脚相同,模样相同的换上去,一般可以应急,一同还是建议换块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