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钟

楼主(2011-04-06):
我这里也有这样一块板,供电正常  电流0.3A ,CPU有温度。没有时钟 ,14.318 两端电压1.3几 没有压差。

网友:
山赛上网本,板号是  H7_MB VER:C 0 E# g+ _/ W9 X2 I
VIA C7-M CPU 1600 400 贴片的,,, 南北桥合一的 VIA VX700 !

网友:
山赛上网本,这样的本CPU和桥都容易虚焊,先加焊CPU试试。

网友:
也没有图线 时钟芯片的资料也没找到 只能先试一下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