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4-06):
DELL D60 刚来进过水 修保护隔离电路 可以亮机  但是进系统就掉电 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加焊桥

网友:
桥全部做过吧,估计里面还是脏了,在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散热问题面大

网友:
这个加焊北桥可以吗。

网友:
还加焊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多半是南桥脱焊了

网友:
清理CPU座,加焊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