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主板能显提示USB报错后15秒关机修复心得

楼主(2011-04-06):
一片ASUS M2V主板,故障为开机显示后自动关机,不装CPU则不会关机,上机测试,可以显示,但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不能进COMS,去掉CPU双12V供电后,上电测试USB供电,USB12 USB34 USB56 USB78供电均正常,参照ASUS这类主板的故障情况,此板造成USB报错的原因是南桥内部USB电路少了一个上拉电压,此板的这类电压是这样子,USB12 USB34的5V电压通过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分压为3.3V分别分四路接到南桥VT8237A,USB56 USB78的5V电压通过个272排阻进南桥,测量两路电压都正常进了南桥,期间打了这几路的对地电阻都正常,没有异常,抱着试试看的心态,8205风枪去了枪头,风速4、温度300,直接吹桥,至桥能动停止加热,待冷后上电测试开机正常,也不报错了,进系统测试正常,此板修复。

分析:可能是USB供电检测这几路信号的焊点虚了引起报错。

一般维修时我是不愿压桥测试,容易引起板子变形,或焊盘不稳定。

网友:
楼主你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加焊也行? 本人遇到的都是换南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