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3L待机电流为0.32A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6):
该机待机供电芯片为PS51020,待机有3.3V5V。内存和桥供电芯片为MAX8743,量其中一组电为1.06V,另一组电为0.35V,用表量其对地电阻正常,25脚供电5V正常,但是量到芯片12脚低电平,另一组11脚有3.3V的高电平,测和12脚附近连接的电阻电容正常,查到前面一六脚复合管也正常,再量和六脚复合管2脚连接的电路发现没有和开启信号电路连通,查为断线,连好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真幸运,楼主连断线这问题故障能这么短的时间找出来.

网友:
最好上个电路图上来了。。算是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