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Q1L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4-06):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电流跑到1.2A、等会又慢慢上升、没图纸945芯片组

网友:
貌似是触发后的电压??? 思路都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不触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那个电压貌似是触发后才有的,你现在都不触发怎么会有呢???

网友:
+3.3v 是个B电压,触发后才收到的供电,重点查ECRST 时钟,ACIN ,LID#

网友:
3.3V  应该是MAIN_ON    S0 状态下的电压啊,是触发之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