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温控问题2 在线等待中

楼主(2011-04-06):
原本以为是温控问题。但是现在搞的不开机了。之前用过地方全部还原了。以前是可以开机但开机后关机就不行了。开起后一切正常。就温度有点高。现在的现像不开机电流到0.96有时到1.03电流有几下跳变。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一样。查所有电感电压已出。查cpu工作条件: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下一步我还有什么可查的呢。南桥开机一会温度有点高。本想做南桥但没找到芯片。我现在还有什么条件要查的吗
机器为:TCL k43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那就把南桥拆了从新做下看看,你怎么不大喜欢动手啊

网友:
告诉过你不是温控问题关机后不能开机马上测量ec和南桥开机条件确定是南桥还是ec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不亮了。不在是以前的那个问题。看来还是得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