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631后显卡温度多少是对的?

楼主(2011-04-06):
我换了631后显卡温度开机时57度跑3D最高73度正常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常 我们换了 也是这样的

网友:
正常得很,一般都这样!

网友:
好像稍微有点高啊 ,还算可以也分机器的

网友:
差不多50度,3D是70度。比以前开机70度,3D是90到95度。。。好多 了

网友:
我换的一般开机45,3D,85.

网友:
这温度感觉有点偏高

网友:
哦。我好像买上打磨芯片了

网友:
温度有点儿高!

网友:
这个温度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开机时四十多度,用360硬件大师的温度压力试最高到72度吧

网友:
不同的机型散热系统也不同,温度有些差异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说最高温度不超过75度就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