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进水跑FF

楼主(2011-04-06):
HP 4411S  板号:6050A2252701-MB-A3(1)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长按开关能关机,电流跑1.09A.
客户描述进水,拆机看此机已经被修过.南桥跟EC都被更换过.焊工不怎么样.两个都重新焊一下.插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电流跑1.09a此时测量南桥发出的PLTRST有发出内存供电1.89V,有时跑0.89A 此时南桥没有发出PLTRST而且内存供电高达2V,BIOS已经刷写过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清理  烘干  在慢慢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作法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电压全部正常,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
进水机莫名奇妙的问题很多,修好一个也许会又出现新问题,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
进水的机先不要急着修,先烤6-8小时,有些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我建过

网友:
进水的地方已经被上一家清理过了,你还要仔细看看都有哪里进水了,好好加焊一下。

网友(2011-05-10):
楼主请问一下你那有4411bios资料吗传给我一下嘛 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0。2V的误差肯定不会影响PWRGD信号,所以这肯定不是引起南桥不发PLTRST的原因,如果一定要想修好这块板首先要把别人换过的件换确定好的上去再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