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1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4-06):
收到一台HP COMPAQ 511一上电跑到0.28就掉电 一看知道大慨CPU没电到,就拆机一测果然没有VCORE,先加焊了TPS51620,不上CPU 电流跑到哦。0.4A一测有VCORE 1.4V,在量其他电压1.2  1.5 1.8  3 5V都正常,就上了CPU电流一下上到0.4多有掉下来,用示波器测试电感触发瞬间有上升电压1.2V但很快掉下来好像保护一样,在取下CPU量电压也正常,在上CPU还是掉电,怀疑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上CPU就掉电,但有几次电流上到1.3多,有掉了。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望各位兄弟支招。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知道CPU供电芯片的 供电 和控制是什么脚吗

网友:
应该是还有其他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要先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弄不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