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S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1-04-06):
8400 128MB 独立显卡,过完WINGXP就花屏,之前都不花。有时可以进系统,进BIOS不花
系统换了N个故障依旧,怀疑显存问题,希望基地师父给个思路!

网友:
是华硕X81S,打错了!!

网友:
换显卡了没?

网友:
显卡先补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显卡加焊!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坏了

网友:
对了,你把驱动卸了应该可以进系统,装上就花。装WIN7应该可以解决。或者干脆换显卡显存

网友:
一般是显示芯片问题,重做不行就换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没做好!重新做或者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下。 如果还不行 考虑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