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cpu供电不稳

楼主(2011-04-06):
     lenovo f41a。摔机   cpu供电ic:max8770
cpu:t5800.供电正常值1.2v。该机有时1.2v有时升至1.43v。量vid6个脚的电压有一个vid6变动。断开vid6与max8770的连接电阻,发现时cpu座虚焊,或是板层断线,如不动cpu座,各位有无好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与其他的vid短接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