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3pv 的主板电路图谁有啊 发个吧 cpu无供电

楼主(2011-04-06):
onda n73pv 的主板电路图谁有啊  发个吧  cpu无供电

网友:
查上下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及大的电容,若没有问题,还要查内存、显卡、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来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 供电5v pwgood2.5v  en2.5v 但是输出到场管的控制电压不一样  所有的上管控制电压都为0(肯定不正常了) 所有下管的控制电压都是12v 上管供电12v 内存供电1.9v 此主板为独桥,南北桥显卡都集成到一个上了  供电1.9 应该也正常了   桥也烤过   不过加电以后把手放到那个独桥的散热片上很是烫手,致死没有cpu供电     郁闷至死。。。。。。

网友:
把u的供电芯片换了,不行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