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报错 0178 0191 换了BIOS 安全 IO 不行啊

楼主(2011-04-06):
一台T60 高分的机器
开始清除BIOS密码。。刷了BIOS 后来报错0178
现在我换了U31安全芯片 U49 bios U43超级IO 故障还是一样的 这三个东西都是一块坏板拆下来的

网友:
ATMEL 8356908
这个芯片是密码芯片!

网友:
换一下这个试试!在CPU座背面,四面有脚!

网友:
在刷BIOS.清楚密码只要刷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个免安全的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ATMEL 8356908  EEPROM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免安全的bios 有下吗

网友:
密码芯片有故障,或是资料不对。更换原型号拆机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 兄弟
我还需要 更换那几个东西呢
这三个东西我都是从一块坏板上拆下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我还需要 更换那几个东西呢
这三个东西我都是从一块坏板上拆下来的呢

网友:
兄弟
我还需要 更换那几个东西呢
这三个东西我都是从一块坏板上拆下来的呢

网友:
写码片资料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换的。

网友:
搞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啊

网友:
你那是不是BIOS的程序不对的啊,以般换个密码芯片就可以的了哈

网友(2011-07-30):
你刷个免安全码的BIOS吧,BIOS资料在附件内

t60 无码.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