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 haiwell S系列16点PLC维修记 含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1-04-06):
一汽车油泵生产厂家的检漏设备,其工作原理为,给被检设备加0.5MPa的压,7S后关闭气源,保持8S,检测压力下降的幅度来判断是否合格。
其控制系统由 国产 海为 S-16点PLC(带12位A/D模拟量输入,4---20mA),杂牌人机(文本显示器,估计和OP320兼容),瑞士HUBA 压力传感器(0---+6bar,4---20mA 二线制),一个24V电磁阀(冲压),一个AC220V电磁阀(夹工件 冲压嘴汽缸)。
故障为 电工把2个电磁阀接线接反了,结果导致AC220V进入DC24V,后换回来开机无任何反应,内部保险没坏(保险接在AC220V端的哪能保护这种情况)。人机和压力传感器都是通过PLC的DC24V端供电的。

首先打开PLC,发现内部有电弧痕迹,但后来发现这个PLC是返厂修理过的,估计是由于把AC220V接到了RS485端口,导致印刷板铜箔都烧断了,反正和这次故障无关。其它没任何明显故障,跑线路,电源板共有5V,4.44V,24V,24V四组输出。但独给PLC的CPU板上5V,故障指示亮,估计CPU板损坏不严重,有修复价值。
电源板

5V端和4.44,24V,24V端 分两组整流输出,其5V端是通过二次降压的(开关电源)。两个24V在内部是通过共模抑制电感直接相通的,其瞬态过压抑制二级管P6KE30A短路,看来起保护了。其它未发现问题,电源板上电,24V端有7V输出,5V端前级有3V,但成1S有0.5S没有震荡,并能明显听到高频变压器饱和声。看来输出有短路,几个电源端逐个切除,但问题依旧,当所有负载都切除(只包含2组整流二级管,滤波电容)还是依旧。拆下单独测试二级管和电容,没问题。!@#¥%……&*()跑稳压反馈部分电路,没发现问题,更换光耦、基准源,故障依旧!@#¥%……&*()咋回事!跑高压端,高压端瞬态过压抑制二极管P6KE200A短路,原来如此!
更换后震荡消除,但24V端只有17V,5V端前级只有5.5V,看来还有问题,估计在稳压反馈端,逐个测试电阻没问题,贴片电容也没发现短路,!@#¥%……&*()
画反馈电路部分并仿真,刚好24V端为24V 是基准为2.5V,咋回事!@#¥%……&*()——
这里花了点时间,反正后来跟换了一个贴片电容,故障消除,这个贴片电容并没短路。
测试各组电压正常,CPU板上电,正常运行。RS232C端口和PC通信,无反应。RS485端正常,能通信。看来RS232C端口被烧毁了,跑这部分电路,发现 232  的PLC读写端两个限流电阻烧毁,100欧姆,用160欧姆代换,上电通信正常。模拟端口加4---20mA,通过编程软件监视,完好。PLC修复完成。

人机
没有任何标志,不知是谁产的。检测,内部通过24V/5V开关电源变换,所有集成块全部烧毁,包括MCU,估计新的价格不过就300块钱,已经无维修价值。

如果要用新的人机,就得知道PLC的程序,然后再写对应的人机程序(和西门子的S70200PLC 、TD200文本不一样,TD200人机无须程序,直接写到PLC,运行时由PLC上载到人机)。
解PLC程序
通过联机查看,PLC没加密,但程序不能上载,网上到处收索不到解密海为的方法。仔细阅读了PLC手册通信部分,解密思路为:因为PLC程序中的某一位被设置,当PC联机发现这个位后就不上载程序了,所以,通过串口监视软件读出PC到PLC的信息和PLC返回给PC的信息,再解析这些信息,最后用软件或另外一台PC模拟PLC。当装有PLC编程软件的PC发信号联机PLC时,其实这时并不是真正的PLC,而是用PC模拟的,就把修改后的信息发回去,编程软件就认为PLC允许上载,这时在把真的PLC接过去,上载程序。
分析了两天联机的数据,密码位找到,其它有几个功能为找到。由于没有另外一台相同型号的PLC对比试验,难度很大,客户又着急使用,本次任务放弃。
本准备从写PLC程序,都完成90%了,客户说买个新人机(装好程序)后只要400块钱,所以从写程序也放弃。
原为压力传感器必死无疑,今天检查发现瑞士的东西 ZTMD 耐用,居然完好。
质量排序:瑞士进口 很好--->国产牌子 还行----->国产杂牌 正烂
上组图
人机

人机显示板正

人机显示面板背面

人机控制板

人机控制板背面

PLC电源板

PLC电源板背面

PLC CPU板

PLC CPU板背面

PLC 驱动板

PLC 驱动板背面

PLC测试通信信号波形

2011年4月7日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如何“用软件或另外一台PC模拟PLC”的,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在PC上使用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
楼主是修汽车电子的吧

网友:
我是学电子专业的,毕业后干的是工业自动化(工控)工作。在国有企业当过电工,当过中层管理,在私营企业搞过工程,在外资企业做过技术支持,现在为了照顾父母回了家乡,在县城里开了个维修店,主要搞工业控制设备维修。
强电、弱电、软件、通信、管理都懂点,但正应了那句话,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
汽车电子我不懂,上次有个拿ECU来我修,板子的结构能看懂,但芯片都很奇怪,都很难查到参数,我估计是一些大厂自己生产的,或者是打的自己的型号。跑了一下电路,上电发现MCU有问题就放弃了,客户说新板子价格就500块不到,这样的板子维修利润很低。
知所以上这个坛子,是因为多年前跟老婆打架,老婆把我的DELL D630(搞工控的几乎都用这个本本)疯狂的甩在地上(3下),里面资料很多,硬盘拿到其它本本上读不出来,就找到这个坛子下本本图纸想自己修理,但最终确定硬盘也坏掉了。就这样才在这个坛子里混,我虽不常来,但我非常喜欢这位坛子。

网友:
你们都开始搞PLC维修了啊  真是太佩服你们了啊

网友:
lz是工控高手呀。感觉这里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