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478主板。。。一进滚动条就从重启。。。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1-04-06):
一片478主板。。。一进滚动条就从重启。。。电压都正常。进PE都是一样。。。。问这是那里出了毛病请高手回答
重启

网友:
系统问题排除了吗?如果能确定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那就要查一下内存,金手指氧化,插槽脏都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内存本身损坏,内存都正常的话那就测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一般你说这种问题也就是这几个地方的原因了,但也不排除其他硬件的问题,还要仔细测试。

网友:
先换个U试试,,也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容 显卡 内存 都排除了就看看NB有关系的问题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兄弟们。。。。内存换过了 、。。。南桥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看内存供电

网友:
把硬盘插别的好板子上试试看还重启不,如果能施放就刷下BIOS

网友:
把u供电管和电容都换了是一下。

网友:
9层 是 硬盘 或者系统问题 我经常 遇到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南桥可以解决

网友:
内存的负载供电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南桥北桥和周边设备也会导致。。。排除法吧

网友:
焊北桥 再从做系统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的原因吗 首先要排除外音

网友:
主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先换内存,如果不行的话,再进入coms,把声卡,网卡都关掉再试。

网友:
各外接设备,或南桥空焊,光驱坏也会导致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重装个系统后才重硬件开始检测

网友:
看主板表面有没问题,没有问题加焊一上桥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电压吧 不然加焊下北桥

网友:
空板试机。。。。桥。。。都试过了。。。钱赚不到了。。。生活呀。。。哎////谢谢朋友们

网友:
怎么,没修好叫人拿回去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事,前几天我碰到过这个情况,是内存的事。

网友:
从简单到难,做个系统,软件测试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