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老烧保险

楼主(2011-04-06):
电磁炉老烧保险  一加热就烧保险  不放锅上去不烧    是在哪出问题的啊!!!!

网友:
保险烧了  ,场效应管损坏不,场效应管如不坏,就是保险容量小,换大点的

网友:
哥们不会把彩显的保险丝焊上去吧!

网友:
电磁炉电容容量下降,,,应当换掉,,

网友:
把那高频谐振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 -。才发现这里除了电脑知识还能学到其他东西的知识也0 0

网友:
有3个是哪一个坏了

网友(点评):
和现盘并联的那个,或耐压最高的1200v,容量一般是0.27,0.3uf

网友:
谁来个电动车充电器及控制器的维修啊  哈哈

网友:
保险丝要10A左右

网友:
我也要修呵呵  修复机率挺高的

网友:
电磁炉还是比较好修的,有过两次维修经历,换8050、保险、场管

网友:
应该是电压控制IC坏了

网友:
看下这三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纠正一下大家的错误,那个开关管不是场效应管,是IGBT.有关IGBT的结构,百度一下就知.

网友:
老大
保险烧了看看整流桥何25n120有没有烧啊
保险烧了就是因为电流过大才烧的
肯定是因为后级电路有短路的才会造成电流过大的!

网友:
前几天我接了个电磁炉,也是老烧保险,后面打开量了下,功率管和整流块也一起烧了,现在故障是开机灭反应,换了功率管和整流块好了,可没用多久又烧了。看来也是哪里有短路啊,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上电没烧保险丝的话,整流模块与IGBT应该没有问题。上锅就烧的话,一是谐振电容 二是IGBT的驱动电路,还有个电流检测电路为什么没起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驱动管一起换掉,一般是1只8050;1只8550,还要检查下0.2 UF 0.3UF 5UF电容。

网友:
电磁炉用的是15A的保险。你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常烧IGBT一定要把高频电容或者300V滤波电容更换,0.3微法和5微法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