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降频会导致电脑不定时掉电吗?

楼主(2011-04-06):
    这几天收到一台HP康博6515B的机子,CPU是AMD3400+  的可以开机,开机在属性里面看到CPU的频率变成了700多MHZ  ,本来应该有1.6GHZ的,没有换U时,有时是可以使用10个小时以上的,有时就只能够使用半个小时不到,我换了一个U,现在的机子就没有坏了,已经用了2天了,就是搞不懂CPU降频哪么会导致电脑不定时掉电     ,那个掉电会是CPU降频而导致的吗?

网友:
这可能是CPU自身性能不良的故障,主频从1.66降频运行在700,如何是节能状态还可以理解,如果满负核运行,主频依旧不能恢复到标准主频,CPU的时钟倍频无法正常工作。在这种状态下CPU的温度不一定会降低反而会升高,所以你会掉电,休息一会好再次开机又可以了

网友:
可能    也会使进系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