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亮一下灭维修(高压线圈代换)

楼主(2011-04-06):
简单的故障维修,新手朋友可以看下
故障现象:开机亮几秒就灭,开机亮时很明显可以看到,屏幕上部分比较暗,下面部分比较亮。
心里有数了,应该是高压板上给屏幕上方灯管供电的高压线圈坏了,开机时没点亮上方的灯管所以上面比较暗
暴力拆开,目测无元件明显烧坏,直接测量两个高压线圈,测得其中一个坏了

点击图片放大

从坏板上找了两个结构一样的高压线圈,线圈匝数不一样不用管它,只要结构一样就能换

点击图片放大

注意结构,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胡乱换
一般lcd升压部分的高压线圈分两种,一种是初级只有2个绕组,另一种是3个绕组的(多出的一个绕组是自激振荡用的)
看图

点击图片放大

开始换,因为外形大小不一样,原位置装不回去,于是飞两根线

注意,原板子上的两个高压线圈,其中一个坏了,我们更换时要把好的那个也同时换掉,从坏板上取下两个相同的高压线圈换上
如果只换坏的那个,那原板子上好的那个线圈与你换上去的线圈因为线圈匝数不同,给灯管的电流也就不同,反馈给ic后ic是要保护的

测试了一上午,叫客户取走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有的高压线圈初级是2个绕组,有的是3个绕组
初级有3个绕组的线圈,是用在自激震荡的电路中的,看看它的工作过程,图来

点击图片放大

ic输出pwm控制Q1导通截止(ic输出的激励脉冲电流太小,所以加了Q2,Q4来放大ic输出的激励脉冲来控制Q1)
ic通过调整pwm来控制输入后极电压大小,实现亮度调节
L1起前后隔离的作用,Q1截止时放电,给后面的电路提供持续的电流源。D1回流二极管给L1 提供回路
R4,R5启动电压,给Q6,Q7提供第一次导通时的电压
看图可以知道,Q6,Q7的b极分别连接初级的第3个绕组的1脚和6脚,当1脚+6脚-时,Q7导通Q6截止,当1脚-6脚+时Q7截止Q6导通,c4为振荡电容,所以变压器不仅用来产生传递能量,同时线圈还参与振荡。所以只要给它一个输入电流,即使没有ic控制,它也可以自激振荡
所以它的高压线圈初级有3组绕组,1组2组用来产生能量,3组用来控制振荡管导通截止
再来看看它激,ic控制的

点击图片放大,这图是修的这块板子的大概图,它的Q5Q6振荡管的导通截止是由ic控制的,所以高压线圈初级两个绕组产生能量就够了不需要第3个绕组来控制振荡管

再来看看自激和它激实物对比图,结合电路图看一目了然
正面,点击图片放大

背面,点击图片放大

再看看它激实物图
背面,点击放大

正面:

空空的,没有电感,振荡电容等元件
实物图对比电路图,一目了然,板子拿到手,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什么工作方式的

补充:有朋友说图中我用的飞线耐压不够,要烧毁的。因为我以前一直都用里面是铜的导线飞的,没碰到导线烧毁返修的,所以也没注意过这个,那只要把灯管连接线拿来飞就行了。最后问下,灯管线里面是什么材料

忘了高压线圈损坏还有个内部短路,短路的话不好测了,怀疑它短路的话直接换一个排除.有的万用表可以测电感量

网友(点评):
很不错的讲解,我只会修,理论说不出来..

网友(点评):
精神可嘉,但TL494方案那个手绘图,高压变压器次级灯管的接法好像画错了喔!两根灯管的低压端接在一起,这样是无法取样的!

网友:
图文并茂 分析原理及具体电路到位 很值得新手一学

网友:
太好了 多谢楼主辛苦 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的参考维修实例

网友:
学习一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LZ 太有心了 对新手帮助很大 希望大家认真看

网友:
挺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申请加精的帖子

网友:
高,原来高压可以这样修

网友:
学习了,又进步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帖子蛮强大,

但是我发觉你都喜欢用热熔胶。我觉得这东西放这些高温的部位不太好。

网友(点评):
我用AB胶,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看不懂咋整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功底非常了得.

网友:
挺好 ,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按图索骥,文章详细,实用,建议加分!

网友:
看不懂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能问个问题吗  初级绕组你说有两个的有三哥的 我们怎么判断呢

网友:
啥时候能把液晶学到您这地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仔细看高压线圈的引脚,看看有几个引脚是焊了漆包线的,2个脚是一组,那2个绕组的就是有4个引脚是焊接了漆包线的。3个绕组的就是6根,你看图片就明白了
如果看不见漆包线焊接点,也可以拿万用表测,测到两个脚相通的是1组

网友:
这样的好帖不顶天理难容呀.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解说,受益非浅。收藏做成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明白了 是不是两个绕组的换两个绕组的 三个换三个的啊

网友:
好贴!这个楼主有点彩!!

网友:
介绍得很详细,我一般找一样代换, 有些高压线圈短路测不出来, 用电阻档,甚至用电感表也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恩,短路的确不好测。多谢提醒,忘了考虑线圈短路。帖子我补充上

网友:
不错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怎么样判断同一个绕组的两个脚。 好的还好,用表可以测量得到。假如坏了呢。

网友(点评):
开路可以检测到阻止无穷大,短路就不好测了,有的万用表可以测电感,也许能测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线圈代换方面的文章太少了
我一般是找阻值差不多的换,阻值差太多的,没敢换。

网友:
不错呀,我一般改通用高压条进去。。。

网友:
楼主真牛B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帖,对于动不动就改高压的应该是个抛砖引玉的文章了

网友:
詳細又說明來原
很好得教學
對維修液晶又增加知識 謝謝你

网友:
楼主你牛b 佩服

网友:
楼主你牛B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很牛B 鉴定完毕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支持一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是哪的人呢,收徒弟不。加QQ可以吗,23471691.谢谢。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谢分享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我遇到的话,一定以为灯管坏了,呵呵

网友:
我们 碰到 这个问题一般是 换代用的高压条

网友:
LZ強悍!!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高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帖子、、、

网友:
是啊,高手,我还不会呢,看样子你搞的不错嘛

网友:
挺厉害的,看来也是个专业修液晶的

网友:
真的,讲的很到位啊

网友:
这么复杂,LZ干嘛不直接加上一根高压条呢?

网友(点评):
不复杂,飞4根线,跟加通用板差不多,还能省十几元 没有听见响声

网友:
这样坏的,一般都会有响声,不知道楼主的这样改好后有响声吗

。我一般都是加一条高压板。
把线圈都拆掉~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条,看了楼主的帖启发不少。

网友:
楼主的帖子图文并茂,是大家发帖的典范,如果大家发的帖子都这么有质量就好了!支持!

网友:
楼主这贴子称得上是基地少有的神贴,我们应该大力把这篇贴子顶起来,今天的分加完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强大哦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平时也做楼主一样的做,没有碰到返修还有就是楼主对电路的分析很透彻,谢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堆坏的液晶屏的高压板(都是一样的板),按照楼主的方法测了几个发现大部分都是坏了一个线圈。楼主说换线圈要换一对,可我手上的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只把那个坏的线圈换掉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一样的板子线圈一样的吧,一样就能换

网友:
分析得特别详细,值得新手一学

网友:
高压包的代换一定要看它是如何缠绕的.

网友:
以后维修的量大了,需要代换的也多了,确实要掌握一下技术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
更换时主板打孔引线不是更短,也更美观。

网友:
问下楼主一般这种问题怎么初步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

网友(点评):
拿单灯高压条分别测每根灯管,可以接到可调电源上看电流

网友:
非常详细,多一些这样的维修事例,我们新手就有福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很利害啊我一般不修高压板换个更快吧,更换的东西找不到

网友:
这个资料很不错的 我的已经维修好了啊

网友:
好好呀。学习了。等待日后修起来时搞定它

网友:
有些高压线圈坏了量阻值都是一样的,一般要更换过才知道。

网友:
帖子太好, 顶。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虽然看不明白,但是感谢楼住的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真的太有用了

网友:
唉!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种维修境界啊?

网友:
这两天俺正琢磨不换板修修高压电路来修显示器呢 哥们的帖子就贴上来了

网友:
开阔思路,受益匪浅,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说的很清楚还有很想详细的图片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感谢了 ,这个真的是新手学习的好东西啊 ,不过不明白的是高压线组飞的那两条线接的是板子的什么地方啊,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线圈次级接次级绕组上的焊点

网友:
谢谢了 ,前辈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图文、理论并茂。大开眼界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基本上都不用换通用板了。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谢谢你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那个高压线圈好坏怎么检测啊
我一般遇到这种抢矿直接搞高压板了

网友:
一个不错的教材,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2015-09-29):
谢谢楼主!资料对与我很有帮助。。。。

网友:
这动手能力和 理论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正常我都是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