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黑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06):
请问一下高手,CRT显示器 开机无反应 属三无 指示灯不亮,黑屏,急死我了,请高手帮忙 。电脑主机没问题!!

网友:
是三无吗,指示灯亮不?

网友:
CRT显示器一般爱坏的地方是电源部分和行场扫描电路

网友:
你不自己拆机,自己检测,报个数据出来,很难帮到你啊!!

网友:
开机  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一般行场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示器黑屏有很多的可能
你要具体说明一下拆开测一下

网友:
你家里的灯泡不亮了,你是怎么检查的呢?
我的意思 是你要动动手,不测出相关的数据别人才可以帮助你。

网友:
CRT显示器 开机无反应 属三无 指示灯不亮,黑屏。急死我了,请高手帮忙 。

网友:
指示灯不亮,要查供电,,,

网友:
我们这,现在CRT的价格,好的跟坏的价格是一样的,好的还能拆几个管,比当好的卖还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