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花屏故障!

楼主(2011-04-06):
LOGO之前全部正常,试过很多次,进BIOS不花,过完WINGXP就开始花屏.
怀疑显存问题,就高手支招!!!

网友:
显卡芯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做显卡,通病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  已经解决!!!

网友:
通病了显卡问题啊。做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把,或显卡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的问题是多一点儿,建议重做显卡!

网友:
做显卡吧  老毛病了

网友:
以后这种 就可以直接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