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液晶,换了整套高压板和驱动板后,滋滋响,求助

楼主(2011-04-06):
惠普15寸液晶,本来的症状是点一下,一亮就暗屏。 我以为驱动板或者高压板故障,用通用的一套代替了,通用的换上后一点亮,就有滋滋的电流声,换了几块通用高压板也一样,现在换上去后症状又是一样了,点一亮就暗屏,这难道是液晶屏坏了吗,还是灯管的问题的,谢谢。
暗屏

网友:
看看灯管的接头焊点,换了通用的还有问题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肯定灯管的问题。

网友:
滋滋响应该是有灯管有问题,少插两个试下

网友:
这个是灯管绝缘不好造成打火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哦,这个绝缘不好该怎么办哪,灯管坏了吗,怎么修的。。

网友:
你先用万能高压条测试下具体是不是灯管,哪个灯管!然后在处理了

网友:
是灯管打火引起的吧 把灯管拔出来看看 做下绝缘处理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明显是灯管 打火

网友:
先用 单口 高压板 一个一个试把

网友:
灯管接头老化 出现滋滋响 还有就是你的高压板输出电压高了 也会出现异响

网友:
响是灯管接触不良,高压发出的。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打火,原装的高压条要求高一些,保护了,你用通用的代上去是不会黑了,但是打火的情况还是在,所以会滋滋的响,拆出灯管重新焊接下就好了,注意焊接处用热缩管套好。以免再次引起打火

网友:
谢谢ls的各位,已经解决,拆开后发现一条灯管已经烧断了,黑乎乎的,第一次换液晶的灯管,手生的很,但愿不要弄坏屏幕

网友:
15寸应该有些年头了,看下灯管吧,应该问题在这里!

网友:
换灯、管 用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灯管的绝缘没有处理好.只能是重换灯管了.

网友:
菜鸟路过!看看大家的帖

网友:
是不是灯管没处理好啊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先外接灯管试是哪根有问题,再更换。

网友:
楼主说了代换了全套的高压板和驱动板了,7楼的哥们还建议用高压条代替。HP碰到过好多次黑屏故障,是由灯管引线焊接不牢引起的,估计是通病吧

网友:
灯管绝缘的问题,拆开给灯管两头装上导管,最好再加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他好像没特别说是高压板响还是电源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不会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真大胆 就不怕人给你个灌水扣分啊

网友:
灯管接触不好打火里

网友:
我也估计是绝缘没处理好

网友:
灯管打火了 取下了加焊 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仔细看下人家说的问题再讲,人家说用的是通用板试机发现有响声。电源何在,电源应该是外置的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