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笔记本联想的系统进到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1-04-06):
    f31笔记本联想的系统进到滚动条死机   XP系统滚动条死机   换成win7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 谁能和我个答案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3-17):
期待 高手出现

网友:
BIOS你没置好

网友:
换个版本做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用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2013-10-13):
把光驱拔了 八成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

网友:
软件问题~要自己观察,不要什么都来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装win7后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 而且03PE也进不去 和XP一个现象

网友:
UEFI设置问题

网友(2015-05-06):
我这打了显卡 就这样

网友A(2016-08-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装光驱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装光驱就没有问题!

安装个win7的系统就好了啊

网友(2016-09-27):
不是的我已经找到原因是BIOS造成的!

网友(2017-01-03):
应该光驱问题更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