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LCD的维修,错在那里?

楼主(2011-04-06):
长城A92--LCD的维修,该机的最先故障:它本是19的宽屏,开机显示的是4:3的窗口,用什么方法也调不成16:9的窗口。后发现面板按键除开关键起作用外,其它全不起作用。开机换掉所有按键(微动开关),故障依旧。再查电路全正常。自己怀疑MCU有问题,发帖求助,一非常热心的修友发给我该板的MCU,刷后开不了机了,(说明一下:修友发给我MCU肯定是该板的)。我又把原MCU刷回去,还是开不了机。问题:1.是MCU坏了还是该IC坏了。2.是我取错了IC。板上有三个近似的IC,我取的是:U4--25P05VP,请参图。3.还有救吗?(当然可换板,还在发货途中)但我还是想修。

网友(点评):
为何不进工厂模式调呢

网友:
估计是杯具了,不过不要灰心,以后小心点就得了

网友:
这个你恐怕要找到主芯片资料才能确定 一般而言靠vga的那块肯定不是了

网友:
等你的好板到  还找同一位置哪个芯片  把数据重新写回来 啊

网友:
麻烦,我们一般准备好通用板,换了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上午我也修了一款长城的显示器   忘记型号了 不亮   高压板坏了   换过高压板后跟你说的情况一样   只有开关管用  其他按键全部不管用   检查发现  高压板和逻辑板之间忘记有条线必须加   原来只有 12v 供电  gnd       on/off   但是有个没加  就是  pwm  这个是3.3v
和高压板上的一个线链接就好了(  换的高压板标识是adj  调整的意思)测试ok   不知道楼主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OEM板,可以找厂家帮你免费刷的。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好板,明天把3个存储器的数据都给你试试.

网友:
这个板我手上还有,发上程序没问题,我已经多台同样的板试过,你是否其它问题

网友(点评):
我坚决相信你的程序是好的,因我解压后有64KB,在刷时提示是正确的,我也不解了。再次谢谢你!!!

网友:
如果是MCU故障
是不會顯示比較多
重刷MCU(原程式)還不行
可以用意分辨率一樣的重刷
就會好(但要多試幾個)

网友:
看下主芯片工作条件,时钟、复位什么的

网友:
查下3.3V和1.8V,
刷的就是25,还有24C16清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