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时钟电压偏高。。。

楼主(2011-04-06):
V星 MS-7184板子 上939的U   ATI芯片组的 内存不有6条时钟   0.3  .2.3    0.3   2.3    0.3 2.3   现在不过内存,现在已经好了, 全板电压都正常 内存工作条件也正常,刚好在基地下到图纸,就看下图纸,;在测量的时候量到时钟给北桥的 两条时钟不正常,就是图上R172 HE R174  ,断电发现阻值短路,结果拆下 时钟不短路了。。到此修复

网友:
内存的时钟是U给的,U是测试用的  先不要管时钟
先看看别的条件 供电 vtt-ddr spd SMBclk smbdata r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好了,等下把图纸发来

网友:
学习中,想高手学习

网友:
呵呵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不错啊。有图纸省的我去找图了。

网友:
对了。看能不能把图纸整张发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