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看了各种的笔记本的上电时序是最后给CPU供电,电压是从高到低,但是用稳压电源看电流时书上又说是先是CPU,再是北桥,南桥.再是内存和显卡.我想不明白.为什么CPU最后给电,可是看电流却是先显示CPU工作的电流.

网友:
没听明白呢

网友:
书上说的是对的,别忘了CPU的工作条件是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cpu一开始就工作不是很累!所以南桥坏的多

网友:
所有信号稳定了 最后发给CPU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