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电源板中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11-04-06):
请教如何测量下面一块电源板中开关管的好坏?
还要问一下哪个是光耦?

网友:
我告诉你那个是光耦

网友:
主变压上面的那个是光耦,一般情况下好的开关管各引脚不通,有压降,或者有中间脚和一个脚通。

网友:
开关管一般拆下来打阻值,一般坏的阻值会很低

网友:
现在新型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是用场效应管来做 开关管
现将开关好坏测试方法如下
N沟道 :用万用表二极管专用档  黑表笔接MOS管D脚 红表笔接S脚好的阻值为400-500之间 个别列外 再用红笔接G脚 触发  D。S脚的阻值变化说明MOS管 好的 无变化几本可以判断坏了
P沟道 表笔对调
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主要测量各脚之间的阻值 ,,,,

网友:
卸下来量就想亮场效应管是滴量!

网友:
LZ是业余爱好吧,没一点基础修电源容易出事。

网友A(2020-10-01):
液晶电视电源开关管1B18AT怎么测试好坏,用1K470E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