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 0.9跳变到1.3,但不显示。

楼主(2011-04-06):
方正S650N 0.9跳变到1.3,但不显示。加焊显卡还是没显示,加焊北桥还是没显示。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显卡是gf-go7300-n-a3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A:
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

加焊北桥了不行。

网友:
去买块新的显卡换上去试下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