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断开屏线通电正常,接上屏线不通电

楼主(2011-04-06):
方正19液晶,最开始的故障是用一会自动关机,再开就好。换了一体板、灯管后当时可以正常使用。但一段时间后出现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即灭,取开检查发现断开屏线后(其他未动)通电电源指示灯正常亮起,灯管也正常点亮;接上屏线后电源灯闪一下即灭,灯管不亮。是屏的电路有问题,还是负载过重引起?
自动关机

网友:
你测下屏线供电有没有电压

网友:
正常的屏耗电约4-5W 你不用插屏线 只要在驱动板去屏5v电压输出端接一假负载(10欧5w电阻) 一试 就知道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网友:
测屏供电吧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屏电路问题 细心点去弄吧

网友:
不接屏线时,通电后指示灯为兰色时驱动板上接屏的电压为5V,指示灯变为黄色时电压为0V

网友:
检查 屏把

网友:
呵呵 电源面大 功率不够 是不是换的电容不好 ,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 插上屏线不开机 屏供电上的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把5V电压拉低 仔细查查屏供电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