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VHZ主板(478CPU)不亮求助

楼主(2011-04-06):
手上有一片intel D865GVHZ主板(478CPU)上电诊断卡CPU复位灯不亮,量主板各电压正常,换I/O不良依旧,量14.318两端无电压,时钟IC是ICS952601没有工作,看此IC的PDF知道35PIN为EN脚,量没有电压,有修过此板的朋友给支招,谢谢!!!!!

网友:
CPU最少要上2.0以上的
CPU无电压就无复位。内存供电看对不对,他会拉低很多位子的电压
时钟无供电,有可能是内存供电不对所致哦

网友:
晶振没有电压,vcore有电压没有啊, 一般的都是VCORE开启时钟,有的是橙色接一个电阻上拉,

网友:
时钟芯片有没有供电!测周边电感或电容

网友:
上c1.7的就会电压不对的。

网友:
先把晶振的电压修出来咯,

网友:
我已说了量主板各电压正常,就是说cpu电压和内存电压都有啊,时钟的电压是有CPU电压后再开启吧,现在的问题是有cpu电压但却没开启时钟电压。另我是上2.4的478cpu测得。请大家看清楚问题再发言,不要说的话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你的EN脚是量测的焊盘还是脚位?如果是脚位,你挑起来量焊盘,焊盘有的话,就是时钟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搞清楚了,ics952601 en脚是低电平有效,以前量得35PIN电压为0是正常的,此板是北桥的问题已修好。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缺一不可!

网友(2011-05-07):
你现在又没有修好啊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