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屏发红和24无数据解决,注意了,,

楼主(2011-04-06):
三星943nw屏发红和24无数据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700-1-1.html

我今天写了台机,写上去,白屏,,,,

网友:
24芯片不需要有数据是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本身就不需要重新写数据,进菜单设置:菜单-OSD-Language-选中English,按住确认键不放,约5秒后屏幕闪动几次,颜色即可恢复正常!
写数据纯粹是在这里误导!

网友(点评):
这个有碰到过24C直接器件坏的啊

网友(点评):
学习了啊,我一直不知道还可以这么修.

网友:
谢谢,学习以后不会犯同样的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多少液晶不需要24 数据的?

网友:
我的机子不是发红,是显示无信号,怎么解决啊?????

网友:
3楼的
谢咯
我的好了

网友(2011-05-18):
3楼正解 ,谢谢,屏幕正常

网友(2012-08-26):
谢谢,屏幕正常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