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5

楼主(2011-04-06):
总是想把见得新问题,给大家看看,,,有个精英649-m3,能正常跑码,C1-26,反复不断,就是不显,显卡插槽清了,请教考虑哪呢??、显卡供电?,刷BIOS??

网友:
显卡有问题!你量量显卡供电!

网友:
供电没问题,看晶振,然后按按桥,看看有无变化,实在不行,再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