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的通病怎样解决?

楼主(2011-04-06):
最近接了好几台联想19液晶  问题是花屏或者白屏     本来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拆开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电容鼓包   或者虚寒之类的     但是装上以后就好了     拷机好几天都没有问题    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差也查不出来    希望各位大哥给小弟说说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屏线松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大部分是屏线造成的

网友:
有时候拿下开机面板擦擦上面装上就会好    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如果不是的话,屏上有问题就老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除锈剂,把那个接解压板的接口喷一下,就不会返修了,已经修了好多了

网友:
还是换一条最好,基本上不会返修

网友:
换跟屏线试下.

网友:
很明显是屏线松了,或者脏了。

网友:
就是屏线问题,到了南风天潮湿常出现

网友:
屏线老化了

网友:
屏线接口氧化了,碰到好多了,基本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都是换屏线

网友:
联想容易出现【屏线松的现象,用橡皮擦下就OK。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