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06):
昂达NF4TS   不能触发。  EH11A非常烫对地短,我把网卡下了还是短。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哪里烫就先拆下啊

网友:
您插诊断卡电源灯亮不亮```您摸[1117]烫不烫` 有可能是桥坏了(我只是猜想)```具体还的看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烫。桥我知道。
我就是问还有哪里要测测。

网友:
网卡如果拆了的话,桥挂的可能性很大啦。

打一下A14脚应该对地了。

桥背面的小贴片打一下估计也是00了。

网友:
EH11A先换了 还是不好就桥挂了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老大了 折下来不就知道了拆吧干死她!呵呵

网友:
您说1117是不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非常烫?如果是的话就是桥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