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1-04-06):
把电源板拆下来重装就能开机,可以正常开关机一白天,过一夜又不能开机。请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一下电源的滤波质量,,,

网友:
重点检查 大电容  还有其他的电容

网友:
查旁路保护二极管,稳压二极管,还有热地凉地跨接电容

网友:
电源处50V1UF电容换下试一试。

网友:
把启动电容换掉,如果不行就把5V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大滤波电容换了,稳压二级管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是那个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纠结   线把50V  和高压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掉
! 再检查下稳压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一个在变压器近的电容不良,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50V22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