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楼主(2011-04-06):
朋友的一个CPU,掉了4个针,两个在U孔的旁边,另两个在边上,在一个翔升板上能过,在别的板子上不过,怎么回事,,还有补救的办法么????

网友:
有一些板子的结构不一样,``您那边可以CPU焊针吗?   您可以把CPU针补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
焊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朋友提供详细的针孔焊接方法吗?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