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1可以开机,电流达到3.0左右,CPU很烫,开一下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1-04-06):
东芝A11可以开机,电流达到3.0左右,CPU很烫,开一下就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裸板测电流3A左右还是整机电流3A,还有就是开机停留多少秒断电

网友:
是开机正常的时候,有显示的,我准备装系统。CPU太热了,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散热片的出风口堵了,过温保护了,就掉电

网友:
是不是散热管坏了

网友A:
查一下外设吧,进个PE看看  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外设吧,进个PE看看  会不会

不要说进PE,就是开机有显示了都会这样。开机就马上很汤了,还有和散热片没关系,风扇也转的,开机就马上很汤了,电流马上到3A左右。能开机显示,但开两分钟就自动断电了,是因为太热了才保护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供电游微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