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761gx-M754 主板问题!

楼主(2011-04-06):
ESC 761gx-M754 主板启动正常!
接上健盘,鼠标,灯不亮,不能使用!
USB 接口全部不能用!
健盘鼠标都不通电,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出现这些故障是主板那个地方的问题,让健盘,鼠标.USB 全部不能用了!
主板

网友:
红5V或5VSB给键鼠供电,先查供电再查南桥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掉了 可以换一个来试试

网友:
鼠标 键盘口的供电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个插键盘不能用,进BIOS还能用,但进桌面后就不能用了,USB 的键盘鼠标都一样,就源口的鼠标可以,当时测得源口键盘哪5V正常,应该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种板子USB和键盘鼠标不能用都是靠近USB那里的一个小黑色的电感损坏导致的,
再发过来你也可以猜想一下啊,灯都不亮,加上USB不能用,键盘鼠标也不能用。
都共用一个5v供电,想也想到了。

网友:
供电正常不?跳线有否?或挑错?还有南桥虚焊等。

网友:
这样的板肯定先查供电啦。如果供电正常用换SB

网友:
学习了。。。仅限精英么

网友:
我碰到过键盘,鼠标,usb共同的一个保险坏掉造成的,那个保险是在usb和网卡口附近